请问在C语言中怎样将2407的IS管脚设为低电平呢?

楼主(2008-03-27):
请问在C语言中怎样将2407的IS管脚设为低电平呢?
请问在C语言中怎样将2407的IS管脚设为低电平呢?
本人新手,
是不是要嵌入汇编...
C语言

网友A:
在C中调用汇编asm( \"ldp #0h\"
好像就可以,但不理解为什么...用C可以执行该命令吗...

网友B:
在对外部I/O进行操作时,引脚IS才发出低电平

网友C:
IS
对IS引脚的设置是通过对外部IO空间操作的时候才有效。
用C语言的语句要首先定义一个端口:
ioport unsigned portxx;
#define xy portxx;
在程序里面写:
xy=0x33;
就可以向外部IOxx地址写数据。此时IS引脚将有效!
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