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提PWM中断和SCI中断冲突问题,看看这样的程序到底有什么问题啊(附程序)?

楼主:
      再次请教各位大侠,我在dsp2407 C环境编程中的运行PWM中断和SCI中断时出现冲突问题,我把程序看了很久,实在是没辙了;
情况说明: 1. pwm用的是T3下溢中断,cpu频率40M.波特率9600。
                2. SCI是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。
           3.上面2个中断单个运行都是很正常。
           4.运行PWM中断和SCI中断时没有多久就出现其中一个中断死了的现象,一般约通讯8

网友:
       我有这样一个猜测,你无妨试一试。
    我觉得在中断处理程序,如 PWMINT,PDPINT,以及被中断处理调用的 SCIINT 等函数中, return 之前不应该加那条“允许中断”指令的。用 C 语言写的中断处理程序,是通过  II$REST  函数,恢复现场后,允许中断,再返回被中断的程序。在转向 II$REST 之前”允许中断“完全不必要。而且,好像有点危险,有可能出现恢复现场的中途又被中断的情况。

网友:
SCI和PWM会冲突,高手们看看这样的程序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啊?

mlwang_km 大哥,
我看到很多程序都是在返回中断处加开总中断啊,我把程序作了小修改还是不行啊,不过这次运行次数最长有154次,并且有时候出现在通讯中断死了一会后又自动进入中断的现象,真是烦死人啊!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****************SVPWM interupt program using T3UPINT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terrupt PWMINT()
{
  //IFR=IFR|0x0002;//clear the int2 flag
  PBDATDIR|=0x0fe80;//测试中断时间
  switch(PIVR)
  {
      case 0x0031:
         {
         //测试入中断次数
         gg++;
         if(gg>=10000)
             gg=0;
         //测试入中断次数
         T3CNT=0x0000;  //定时器3的计数器重新赋0
         EVBIFRA=EVBIFRA&0x0200; break;
         }
      default:break;
  }
  PBDATDIR=PBDATDIR&0x0fef7f;//测试中断时间
  //enable();
  IFR=IFR|0x0002;//clear the int2 flag
  return;
}
void interrupt SCIINT()
{
    PBDATDIR|=0x0fe02;//测试中断时间
        switch(PIV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SCIRXINT();
                scir[bagpointer]=SCIRXBUF;
            bagpointer++;//接受数据指针
            if(bagpointer>=9)
                bagpointer=0;
            //测试入中断次数
            ss++;
        if(ss>=10000)
            ss=0;
        //测试入中断次数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break;
        }
   IFR=0x0010;  //清除IFR中相应的中断标志
   PBDATDIR=PBDATDIR&0x0fefd;//测试中断时间
   //enable();
   return;

}

网友:
      程序上看不出啥问题。
   你所说的“运行xix 次“是什么意思?连续接受多少字节才算一次?”通讯中断死了“又是什么情况?用DEBUG看到程序跑飞了吗?还是仅仅收不到信息?

网友:
谢谢大哥在百忙回答我的问题!
我是PC每秒发一个字节,波特率为9600b/s,一共通讯了154次,也就是运行了154秒,最后SCI中断再也不响应了(用示波器看到SCI中断中操作的I/O跳变波形没有了,再看看接收计数器的值也不增加了), 通过试验发现同时运行pwm和sci时,多是SCI中断没有响应了。还想请问大哥怎么用DEBUG看到程序跑飞了?

网友:
     运行中显示 CPU 寄存器的值,随时看看 PC (指令计数器)的值是否正常(应该在主程序的死循环内),或者觉得不对劲时通过DEBUG  HALT 停止连续运行,单指令走几步,如果完全在正确的路线循环,说明没有跑飞,仅仅是没有中断。如果地址乱套,跑到自己的程序代码之外,那当然是跑飞了。

网友:
     还有有个办法。板上总会有个接在某输出腿上的发光二极管的吧?正好定时器也有。在定时器中断中,令一标识按一定频率翻转。主程序反正闲着无事,让它随时判此标志,开,关发光二级管。这样只要一看到发光二极管停止闪烁,就知道程序跑飞了。

网友:
我看此坛上还有好几位网友提到中断冲突问题,到底是真的有冲突,还是大家处理上还有什么疏忽,对我们每个想用2407 A 的人,是一件大事,不能不密切关注。
     问题是中断是突然发生的事件,不易模拟测试,难矣哉!

网友:
清中断标志方法有误

不应该用 |
假设同时来了INT2和5中断,标志都出现了,优先级的关系进了2,*IFR = *IFR | 0x????后,结果有1的位都清了,就把中断5也清了,应该用=0x????

网友:
PWM中断和SCI中断冲突问题,请求高手出现(附程序)?

不应清中断标志,好像其他的中断都没有这样的现象阿!

网友:
    CPU 中断标志 IFR 通常不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清除,是在CPU响应中断时自动清除的。只有“当通过INTR指令来请求中断且相应的IFR 位被置为1 是,CPU不会自动清除该位,该位必须由软件来清除。”
    中断服务中清除 IFR 如果操作不当,确实会有 LZP  指出的问题。

网友:
PWM中断和SCI中断冲突问题,请求高手出现(附程序)?

但是PWM中断却要清阿,不清就只能进入一次!并且CAP中断也要软件清中断阿!难道sci有什么特殊点?请大家发表高见啊!

网友:
  要清的是外设中断标志,如:
  EVBIFRA=EVBIFRA&0x0200;
  而不是CPU中断标志 IFR , 各种中断都是一样的。
  “当一个可屏蔽中断被响应时,只有IFR位被清除。相应的外设控制寄存器中的标志不会清除”< ...DSP CPU与外设> p 55

  PWM 中断(实际是定时器中断吧?),再加 SCI ,ADC中断,有这么三个中断源的测试程序我做过,并不清 IFR,好像没啥问题。当然由于 SCI 接收代码不是非常多,我现在也还不敢肯定就完全可靠了。因此也才特别关注各位实验的情况

网友:
PWM中断和SCI中断冲突问题,请求高手出现(附程序)?

理解,谢谢,那刘和平的书(北航版)就是错误的啦!

网友:
  我没看过刘和平的书。只看过清华大学出版社的 ..DSP 指令和编程工具,间或参考一下原文(清华的几本书,实际就是 TI 公司文档的译文,翻译质量参差不齐)。这一点上讲得还是清楚的。

网友:
IRF必须清

串口用int5  :
          *IFR = 0x0010;
// AD中断服务子程序:
       *IFR = 0x0001;    //清除IFR中相应的中断标志
//EVA中断:
    *EVAIFRA = iflg;        //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 ,不必开中断
    *IFR=0x0002;

不清的话,就会频繁进中断,这是我在AD中断试出的,本来我打算用定时器1周期中断标志自动启动,定时器1周期250us,但AD中断里没写*IFR = 0x0001; 结果20usAD就中断一次了,所以,中断程序里要清

网友:
     我又回过头查看了一下我的测试程序,也用到AD,除了初始化时*IFR= 0FFFF 外,中断服务中根本不清 IFR ,好像没啥异常呀。
    这是一个问题,多留意留意吧。

网友:
中断现场处理干净了是不会冲突的呀

    我又再次翻阅了TI公司文档:
SPRA 755 A Getting Started in C and Assemble
SPRU 357 B System and Peripherals
中的程序例,这些程序当然比较简单,只有一个中断源。中断服务程序中都不写 IFR。

网友:
我现在就是没有清IFR,运行很好的啊!

网友:
多个中断的时候一定要清一下各自中断的ifr的,要不会出现只能进一次中断的问题啊

      可能这里面真还有啥问题。咱们多留意吧,有啥情况望及时交流!

网友:
我怎么就不能进中断呢

2407中用了刘和平书中的有关SCI的例子,就是不能进中断,IFR也只是在初始化中清的,有人说SCI中断本身就有问题,建议用查询法,是这样吗?请各位指点一下吧

SCI_FLAG                   .usect     \".data0\",1        ;SCI标志寄存器
TXD_PTR                   .usect     \".data0\",8        ;发送的数据存放区
RXD_PTR                   .usect     \".data0\",8        ;接收到的数据存放区
               .include   \"F2407REGS.H\" ;引用头部文件
                  .def          _c_int0
;(1)建立中断向量表
                .sect  \".vectors\"              ;定义主向量段
RSVECT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_c_int0                 ;PM 0      复位向量
INT1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GISR1                 ;PM 2      中断优先级1
INT2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PHANTOM        ;PM 4      中断优先级2
INT3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PHANTOM        ;PM 6      中断优先级3
INT4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PHANTOM        ;PM 8      中断优先级4
INT5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PHANTOM        ;PM A      中断优先级5
INT6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PHANTOM        ;PM C      中断优先级6
RESERVED            B    PHANTOM        ;PM E         (保留位)
SW_INT8              B    PHANTOM        ;PM 10     用户定义软件中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…
SW_INT31            B    PHANTOM        ;PM 3E     用户定义软件中断
;中断子向量入口定义pvecs
                .sect        \".pvecs\"        ;定义子向量段
PVECTORS            B           PHANTOM        ;保留向量地址偏移量0000h
 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PHANTOM        ;保留向量地址偏移量0001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…
                 B    PHANTOM        ;保留向量地址偏移量0005h
 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SCI_RX_ISR        ;保留向量地址偏移量0006h SCI接收中断
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PHANTOM        ;保留向量地址偏移量0007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…
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PHANTOM        ;保留向量地址偏移量0041h
;(2)主程序:
                  .text
_c_int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C         INT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C         SX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C         OV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C         CN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 #0E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81FEH,SCSR1        ;CLKIN=6 M,CLKOUT=24 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E8h,WDCR        ;关看门狗
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SCI_INIT                ;调串口初始化程序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5H
    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H,SCI_FLAG        ;清发送软件标志位
TXD_LOOP: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5H
                    BIT        SCI_FLAG,BIT0
                    BCND          TXD_DATA,TC        ;SCI_FLAG.0=1则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WAIT
TXD_DATA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发送N个数据程序
                MAR        *,AR0
                LAR        AR0,#TXD_PTR
                ADRK        #N+1                ;发送N个数据
                MAR        *,AR4
                LACC        *+                ;读数据
                CMPR        00
                BCND        TXD_DATA_END,TC        ;判数据发送完?
                MAR        *,AR2
                SACL        *,AR4                ;数据送SCITXBUF寄存器
XMIT_RDY: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DP_PF1
                BIT        SCICTL2,BIT7
                BCND        XMIT_RDY,NTC        ;判发送器是否空?
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TXD_DATA
TXD_DATA_END:
                MAR        *, AR4
                LAR        AR4,#TXD_PTR        ;恢复发送的数据指针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  #5H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H,SCI_FLAG        ;清发送软件标志位
WAIT: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TXD_LOOP
;(3)串行通信初始化程序:
SCI_INIT: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 #0E1H
                LACL        MCRA
                OR        #03H
                SACL        MCRA                ;配置串行口引脚为特殊功能:TXD、RXD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 #DP_PF1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 #000FH,SCICCR          ;地址位唤醒模式,8位数据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1位停止位,无奇偶校验
     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 #0007H,SCICTL1         ;接收、发送、内部时钟使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SLEEP=1
    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 #0002H,SCICTL2         ;接收中断使能
    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 #0001H,SCIHBAUD
    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 #0038H,SCILBAUD ;波特率为9600
    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 #0027H,SCICTL1         ;串口初始化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LAR        AR1,#SCIRXBUF        ;接收缓冲寄存器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LAR        AR2,#SCITXBUF        ;发送缓冲寄存器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LAR        AR3,#RXD_PTR        ;接收的数据指针
                     LAR        AR4,#TXD_PTR        ;发送的数据指针
     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0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01h,IMR        ;允许INT1中断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FFFFh,IFR        ;清所有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CLRC        INTM                ;开总中断
                RET
;(4)中断程序
GISR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优先级INT1中断人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保护现场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0E0H
                LACC        PIVR,1;读取外设中断向量寄存器(PIVR),并左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#PVECTORS        ;加上外设中断人口地址
                BAC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跳到相应的中断服务子程序
SCI_RX_ISR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接收中断服务程序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DP_PF1
                MAR        *,AR1
                BIT        SCICTL1,BIT2
                BCND        RXD_DATA,NTC        ;SLEEP=0,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LACC        *                ;读入地址
                SUB        #0AAH
                BCND        TXD_FLAG,EQ        ;接收到的地址为AAH,则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    SUB        #0001H
                BCND        SCI_RX_END,NEQ        ;地址错误,退出中断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33H,SCICTL1        ;地址为ABH,则清SLEEP=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表示准备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SCI_RX_END
TXD_FLAG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置发送标志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5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1H,SCI_FLAG
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SCI_RX_END
RXD_DATA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接收N个数据
                LACC        *,AR3                ;读入数据
                SACL        *+,AR0                ;保存数据
                LAR        AR0,#RXD_PTR
                ADRK        #N
                MAR        *,AR3
                CMPR        00
                BCND        SCI_RX_END,NTC        ;判是否接收完
                LAR        AR3,#RXD_PTR        ;恢复接收的数据指针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37H,SCICTL1        ;置SLEEP=1表示准备接收地址
SCI_RX_END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中断返回
                ;恢复现场
                CLRC        INTM                ;开总中断
                RET
;(5)假中断程序
PHANTOM
                KICK_DO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复位看门狗
                RET
                END

网友:
原来如此

终于找到原因了,是语句位置的关系,把“SPLK         #0002H,SCICTL2         ;接收中断使能”放后面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