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2812程序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错误,请大家帮忙看一下

楼主:
\"C:\\ti\\c2000\\cgtools\\bin\\cl2000\" -@\"Debug.lkf\"
>>   error: can\'t allocate .text (sz: 00002ae3 page: 0) in PRAMH0 (avail:
            00000ffe)
>>   error: can\'t allocate .econst (sz: 000008cb page: 1) in DRAMH0 (avail:
            00000660)
>>   error: errors in input - ./Debug/aboardtest1.out not built

如上所示,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?是不是cmd文件没有设置好??

网友:
是你配置的响应空间太小了,在CMD文件中改大点就行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