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 与 ARM 处理器
急救啊!CCS因为硬件初始化不成功进不了

楼主(2008-03-16):
急救啊!CCS因为硬件初始化不成功进不了
开始用的好好的系统,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出现硬件初始化不成功的错误,然后重进CCS,接着就调出对话框如下错误:can\'t initialize target cpu error 0x80000240/-200 fatal error during :initialization,ocs,this error was generate by ti\'s uscif driver .我用的贵公司的DM643。这是怎么回事啊,怎么解决? 急
USB仿真器连接正确!
硬件
仿真器
generate
during
target

网友A:
我一开始进入就出现这个问题,我调用的是DEC643.GEL,但是先前调用init64xxsim.gel就没有问题,可是我觉得DEC643.GEL应该更符合罗,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,如果解决可否告知,谢谢!

网友B:
可能是抗干扰问题
这是一个时常出现的硬件问题,我现在出现的少了.原因是USB坊真器的线太长,驱动不够,或者是坊真器受到严重的干扰使初始化出现错误!!

网友C:
这种问题有可能是干扰引起的,所以有的时候当你断电,拔下仿真目标板在重上电后又会好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