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定中断向量的问题

楼主:
我用的是2407,由于现在是学习调试阶段,load programm比较频繁,所以我把板子设定为微处理器模式,程序放在外存中,而不进行烧flash。
  我定义的cmd文件如下:
MEMORY:
  VECS:origin=0x8000,length=0x40
   PROG:origin=0x8044,length=0x7000
...........
但是2407的中断向量是不能重定义的,不知道如果我要定义一个T1定时中断应该怎样定义我的中断向量呢?
哪位高手能不能帮帮我,多谢了!

网友:
无论是片内还是片外,0X0--0X3F都应该是中断的入口

网友:
中断向量好像和CMD文件无关吧。CMD文件只分配地址空间。
定义中断向量,应该在中断向量表(就是那个vectors.asm文件)中,把你程序中的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赋给相应的中断向量就行了。
比如程序中,T1中断服务程序是T1_INT(),那么你的vectors.asm就这么来写:
          .title        \"vectors.asm\"
        .ref        _c_int0,_nothing,_T1_INT

        .sect        \".vectors\"
reset:        b        _c_int0
int1:        b        _nothing
int2:        b        _T1_INT
int3:        b        _nothing
int4:        b        _nothing
int5:        b        _nothing
int6:        b        _nothing
这样当T1发生中断时(T1中断属于int2中断组),就会找到TI_INT()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