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!!

楼主:
我有个朋友再用dsp,最近出了些问题,没法解决,请赐予帮助,万分感谢!他用的是这个芯片:TMS320LF2407APGEA,具体问题如下:工作在MC模式下,烧录程序,出现错误提示--Date Verification failed  at address ox8000,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g and memorg map.无法烧录程序.查看系统控制和状态寄存器,其值为0A,其中部分芯片将其值改为0FS,可直接打开烧录界面,但另有不分芯片,必须先将其值改为0了才可打开烧录界面,之后开始烧录程序,有的芯片可证产完成,而又的烧录到CLEAR时烧过去,停止在OX8012 ERR2上,此时电停止,烧录继续进行直至完成.
  以上是朋友叙述,可能会有些误差,请您根据您的经验给予指点,朋友现在怀疑新片重要改东西,货是不是以前用过的,请您给与鉴定, !

网友:
板上是不是接有自制电路?

网友:
在CMD文件中把VECTORS定义在PAGE  0  0H---3FH

网友:
问题是这样的,如果你自己做的板与芯片直接相连,那么要确保在上电初期这个管脚有一个稳定的状态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