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: warning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
楼主:
C源程序编译时,老提示我这样的语句,郁闷死了:

warning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
可程序的最后一行我确实回车了的,我还留了好几行,怎么还是提示我这个问题,请大家指教。

多谢!!!

网友:
呵呵,我的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。不过既然只是不影响运行的warning,不管它也罢。

网友:
好象在main{}后面再空一行就没问题了.试试!

网友:
谢谢!
但好象还是不行,在 main()函数开始,以及结束的地方都空了一行,但还是有这个警告,

网友:
将光标移到提示告警的代码最后一行(有代码的那一行)
然后按住del键,直到确定下面没有回车行
最后回车一下或多下即可

网友:
最后老兄回答的正确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,5楼方法好使!

网友:
五楼正解。非常感谢。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给力,,就是这个方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这次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

网友:
问题解决办法

就是在出错的哪一行后面给enter,不是前面
u8 RTC_Get_Week(u16 year,u8 month,u8 day)

{

       u16 temp2;

       u8 yearH,yearL;

       yearH=year/100;     yearL=year%100;

       // 如果为21世纪,年份数加100

       if (yearH>19)yearL+=100;

       // 所过闰年数只算1900年之后的

       temp2=yearL+yearL/4;

       temp2=temp2%7;

       temp2=temp2+day+table_week[month-1];

       if (yearL%4==0&&month<3)temp2--;

       return(temp2%7);

}
在大括号的后面输入enter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