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编译报错,帮忙看看

楼主:
volatile unsigned int *xy=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3401;
编译,这句话报错:
erro:"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"
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?

#define conval 0x15
..
unsigned int a=conval;
也报这样的错.但是我直接赋值:unsigned int a=15;这就不报错了.

上面那个我直接赋值也不行.

我自己没查出来.

网友:
volatile unsigned int *xy=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3401
volatile unsigned int    *xy=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3401
加上空格试下

网友:
#define conval 0x15;

改为:

#define conval 0x15

网友:
好象是语法问题,我搞定了.

本来我是变量定义和函数调用混在一起了,现在我把全部变量定义单独放在main()函数体的最前面,函数调用放在后面.这样就没出错了,比较怪异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