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bootload问题

楼主(2008-03-21):
bootload问题
请教各位,程序用仿真器跑通了
然后烧片子脱机跑就出问题了,脱机前面程序也可以执行,就是最后没有输出
不知道仿真器和脱机跑有什么不同之处?
程序有1600多行,EEPROM有8×8K
附上boot转换程序:
priii.out
-I
-map priii.mxp
-boot
-bootorg PARALLEL
-e 0x2df3
-o priii.hex
-swwsr 0x7fff
-bscr 0x8802
-memwidth 8
-romwidth 8
谢谢了!
仿真器
程序

网友A:
呵呵,几天没来了
脱机的CMD文件和仿真的有不一样么?我用的是EEPROM,是不是脱机的CMD文件要加一些选项?
另外,请教Flashburn是什么?程序是自己写的,用烧写器看了数据也是对的
各位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?

网友B:
多谢
,说的CMD就是工程里那个。可是我用的是54X的DSP,环境是CCS2.2,没找到Flashburn文件夹
看了一下书是要用 hex500 aa.cmd 这个命令
这个CMD文件可能包含ROMS和SECTIONS伪指令
经常仿真器通了,脱机就跑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