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事件管理器B

楼主:
指向事件管理器B时,是不是用ldp #0EA就行呢? 为什么我向EVB中的T3CNT和T3PR都写不进数呢? 用了splk #1000 T3CNT,然后查看一下,寄存器的值没有变化阿。
.TEXT
_c_int0
    SETC    INTM          ;屏蔽中断
    LDP     #0E0H
    SPLK    #0068H,WDCR   ;禁用看门狗
    SPLK    #0284H,SCSR1  ;CLKIN=10MHZ,CLKOUT=20MHZ
    LDP     #0
    SPLK    #0FFH,IFR     ;清所有系统中断标志
    SPLK    #00001010B,IMR;开INT2和INT4(捕获中断)标志
    LDP     #0EAH
    LACC    EVBIFRA       ;清事件管理器所有中断标志
    SACL    EVBIFRA
    LACC    EVBIFRB
    SACL    EVBIFRB
    LACC    EVBIFRC
    SACL    EVBIFRC
    SPLK    #0,EVBIMRA    ;屏蔽所有中断
    SPLK    #0,EVBIMRB
    SPLK    #0,EVBIMRC
    SPLK    #1000,T3PR  (单步运行到此后,查看寄存器T3PR的值没有任何变化,还是0000)

网友:
把SPLK    #0284H,SCSR1
改为SPLK    #028CH,SCSR1
试试.

网友:
要将EVB模块时钟使能位置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