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请教版主,为什么我的程序进不了硬中断(已解决)

楼主(2008-03-29):
请教版主,为什么我的程序进不了硬中断(已解决)
问高手个问题,为什么我的程序进了不硬中断?
BIOS设置:
HWI_INT11属性:
interrupt source: MCSP_0_Receiver
function: _receiver
use Dispatcher
interrupt Mash: self
程序
void main()
{}
void receiver()
{...}
用轮询方式可以收到MCBSP数据,但中断就不行
郁闷了3天了,希望有人指点
void
数据
source
程序

网友A:
应该是中断屏蔽位没有打开或者中断未使能
你看看ST1,IER0值各是多少
11号中断IER0 bit[11]=1
全局屏蔽位 ST1 bit[11]=0

网友B:
中断屏蔽和使能由BIOS的HWI_enable打开了
而且自己写中断向量表的话就可以进入中断..
到底为什么呢?
是不是我的BIOS设置有误???

网友C:
果然是中断使能没用打开
加句IRQ_enable(MCBSP_getRcvEventId(hMcbsp));
就OK了
谢谢2楼

网友D:
太感谢了
一直弄不清楚怎么在bios里设置硬中断
原来还要在irq里设置
感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