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switch 问题

楼主:
各位版友大家好:
   我现在请教大家一个问题:我现在DSPc2000 中用c语言开发,我现在的switch语句里面有 7个case ,编译通过,加载到DSP中,用MIX mode 看时发现,switch 翻译成汇编是错的,而且在debaug 中点击restart cpu 都不正常, 运行时也乱飞的(此时还给他运行switch语句的条件),当我随便去掉 哪一个case 结构,剩下六个case,就一切正常。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?问题可能会是出在哪里?多谢大家指教,希望能共同进步!

网友:
我还是接上一贴关于switch..,case的问题:我现在把我的CMD文件贴上:
MEMORY
{
PAGE 0 :        VECS        : origin =000h, length = 040h                  PVECS        : origin =044h, length = 0100h                PROG        : origin =150h, length = 6500h
PAGE 1 :
               B2         : origin = 0060h ,length = 0020h               B0         : origin = 0200h ,length = 0100h               B1         : origin = 0300h ,length = 0100h
               SARAM     : origin = 0800h ,length = 0800h
}
SECTIONS
{
    .reset        : { } > VECS   PAGE 0
    .vectors      : { } > VECS   PAGE 0
    .pvecs        : { } > PVECS  PAGE 0
    .text                 : { } > PROG   PAGE 0
    .cinit        : { } > PROG   PAGE 0
    .stack        : { } > B0    PAGE 1
    .const        : { } > B1    PAGE 1
    .regData      : { } > B2    PAGE 1
    .bss                 : { } > SARAM  PAGE 1
}
vector.asm文件中有rsvect  B   _c_int0 。当有6个case时在程序存储器中看到rsvect 从0x0000开始的。但有7个或7个以上case时看到rsvect 从0x0044开始了。所以在点击Debug中的reset 后程序并没有跳到rsvect。然后我重新建了个工程,编写了一个swtich...case结构的很简短的程序,当case达到7个及其以上时,也同样的情况。程序怎么会把我的中断向量表都改了呢?思考了半天不明白也解决不掉,怎么解决?谢谢!

网友:
没有人回答啊?各位大侠,各位老师帮帮忙啊!谢谢!

网友:
我用2407做了64个switch都行,你才7个,没有不行的道理.

网友:
F2812的switch 超过8级可能会出现不正常----在线调试正常,烧到FLASH后不正常,解决的办法是将大于8级的switch写成两个switch,本人的两个项目都曾出现过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