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alsh断电后再上电就不能正常引导是什么原因

楼主:
flash烧写好了,只要不断电就正常工作,但是只要一断电就不能工作,这是什么原因啊

网友:
烧好了也要有电才能工作呀,只是不需要仿真器了

网友:
是我没说明白,我的意思是烧写好了,断电后再上电,falsh不能正常引导。但是如果再插上仿真器,打开烧写文件,访问flash后,又可以正常引导。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,这个问题我没遇见过

网友:
请教!

请问你的所谓引导是什么意思呀。是不是就是烧进FLASH就成了?
我的FLASH烧写进去之后,运行不是很稳定,原来烧进去不能正常运行是因为CMD文件的问题,还有就是DATA定义的数据写入之后去掉仿真器再运行里面的数据就没有了,必须将其写入程序段里面,在程序开始的时候初始化。这样才能保证运行正确!

网友:
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:
    我把程序烧写进flash后,拔掉仿真器,关闭CCS,(板子不断电)按复位键后,flash里的程序可以执行。但是当我拔掉板子的电源后,重新上电,flash里的程序就不能执行。

网友:
相应的引脚都设置好了吗?

烧写进入FLASH以后,相应的引脚要设置为内部引导。

网友:
程序烧写时要VCCP置高,烧写完成之后MP/MC要设置为低吧~!

网友:
没有boot程序的话,烧写完后MP/MC应该为高才对啊, 否则片子不会单独运行的啊

网友:
估计还是CMD文件的问题,换个CMD文件试试。你用的是哪个片子,要是2812的话,我可以给个CMD文件给你试试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对我的问题的回复。问题现在已经解决,是flash地址译码出了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