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模拟与混合信号
请问大家我在仿真的时候.OUT文件总是不能load program
k275868177
k275868177

网友A(2008-04-05):
请问大家我在仿真的时候.OUT文件总是不能load program
我的程序在编译和连接的时候都是没有错的
但是当我要仿真的时候点LOAD PROGRAM时就是没有办法登陆。OUT文件
总是提示说是请检查BUILD OPTION 和or use the setuo program
但是我不觉得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设置的
请问是怎么回事了?
检查
程序

网友B:
好象不是哪个原因
因为我用书上的例子来编译就是在加载程序的时候不行
我在想是不是我安装的CCS不正确
不管是什么样的程序都是出现上面的问题
就连HELLO这个例子代码也是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