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教]TMS320C5416串口疑问,被卡住很久了!

楼主:
学习C5416已经很久了,但是进度非常的慢,一个人盲打莽撞。
最近又碰上了个卡了很久的问题:

    想用一个串口实现同时输入输出,因为C5416是全双工的。我用5416与TLV2541和TLV5636相接实现信号的输入与输出。

    5416一个串口能同时实现输入与输出吗?

    还有就是这个TLV2541ADC就只有8个引脚,是不是在片选信号接地,其他电源和地引脚接对了,只要输入的时钟和帧同步信号对的话它就能正常工作的?

    实验当中碰到了TLV2541的8个引脚电平和信号都接对了还是没有正确的输出的情况,所用的这块ADC芯片还是刚换上去的。

网友:
你这问题解决了吗?

串口电路一般比较简单,出不来的原因多是时序上的问题,遇到问题用示波器看看波形,然后与手册上的波形比较一下。

网友:
请加QQ441642084,有事相询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