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不能生成.out,求救高手

楼主(2008-04-19):
不能生成.out,求救高手
整个错误信息如下:
\"D:\\ti\\c5500\\cgtools\\bin\\cl55\" -g -q -fr\"d:/ti/myprojects/filter/Debug\" -d\"_DEBUG\" -@\"Debug.lkf\" \"filter.c\"
\"D:\\ti\\c5500\\cgtools\\bin\\cl55\" -g -q -fr\"d:/ti/myprojects/filter/Debug\" -d\"_DEBUG\" -@\"Debug.lkf\" \"vectors.asm\"
\"D:\\ti\\c5500\\cgtools\\bin\\cl55\" -@\"Debug.lkf\"
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
symbol in file
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
cinit D:\\ti\\c5500\\cgtools\\lib\\rts55.lib
___pinit__ D:\\ti\\c5500\\cgtools\\lib\\rts55.lib
>> error: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- \'./Debug/filter.out\' not built
Build Complete,
1 Errors, 0 Warnings, 0 Remarks.
filter
信息

网友A:
搜索一下cinit pinit__ 看它 还在那个库或者头文件里出现,然后将那个库或者头文件添加到工程就ok了 ,用ccs里自带的搜索功能(“find in file”选项)

网友B:
在哪个文件里? 找不到啊

网友C:
那个库里只有这 几个文件: rts55.lib,
rts55x.lib,
rts552.lib,
我用的是5509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