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新手问一个简单的问题

楼主(2008-04-16):
新手问一个简单的问题
我写了一个简单的求正旋值的c程序:
#include<math.h>
#define NX 180
#define pi 3.14159
short i;
double x[NX];
double r[NX];
void main(void)
{
for(i=0;i<NX;i++)
{x
=pi*i/180;
r
=sin(x
);
}
return;
}
把它添加到工程中,但是头文件math.h加不进去,所以就编译不了,我是用软件仿真的
不知该怎么处理,望高手指点一下!
include
double
,
return
,
c程序
工程

网友A:
你是有MATH.H这个文件添加不了呢还是没有这个文件?

网友B:
我是添加c5500\\cgtools\\include\\math.h,但是没反应.
我用scan all file dependencies,好象也没反应,不知道怎么回事?

网友C:
试下#include \"math.h\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