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CMD文件是否要区分调试和烧写两种?

楼主(2008-04-17):
CMD文件是否要区分调试和烧写两种?
是否要写两个CMD文件,分别适用于调试仿真和烧写运行?
仿真

网友A:
脑子笨,不理解你的意思!
如果有两个CMD文件,那么编译时应该链接哪个?如何设置链接对象?

网友B:
我编写的CMD文件将.text和.cinit分配在内部FLASH中,编译通过后,要进行仿真调试,发现load program时出错,错误提示说我的程序落在不可写的区段内!
将.text和.cinit分配在EXRAM中就可发正常运仿真运行了!

网友C:
显然,你的CMD文件如果把程序影射在FLASH里,当然不能用LOAD,必须烧写啊。LOAD只能放到RA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