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接触LF2407,问一下怎样才能用LF2407产生正弦波?

楼主(2008-03-13):
刚接触LF2407,问一下怎样才能用LF2407产生正弦波?
刚接触LF2407,问一下怎样才能用LF2407产生正弦波?希望能讲的详细一点.
希望

网友A:
我想用LF2407产生50HZ的正弦波,我用dsp先产生SPWM波,然后通过滤波得到50hz的正弦波,
产生spwm波我是可以采用规则或不规则采样法用dsp编程得到.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?

网友B(2008-04-20):
产生SPWM波
dsp产生SPWM波
产生spwm波用规则或不规则采样法编程得到.不知道这种方法怎么实现,能给点思路吗?

网友C:
建议你看一本书<<电动机的DSP控制--TI公司DSP应用>>
上面有程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