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 与 ARM 处理器
新手请教关于DSP C/C++语言 指令

楼主(2008-04-03):
新手请教关于DSP C/C++语言 指令
刚接触DSP,看了一些实例程序,很多指令不知道什么意思,比如:
InitSysCtrl(),InitGpio(), InitPieCtrl(),InitPieVectTable()
还请高手们解释一下上面四个指令,并希望能推荐一些介绍针对DSP C语言的书,或能提供
一些信息,在下不胜感激!!
信息
不胜感激
C语言
程序

网友A:
上面的指令只是人为设置的呀!没什么具体的意义,主要看你怎么定义.
北航有本书:是用C语言的 TMS320LF240X C语言程序设计

网友B:
初始化系统,I/O口,外设中断及中断向量表.
一般可以拿来就用,不必理会它的具体做法.

网友C:
找2812的完整例程看看,TI网站上有,这几个函数都有相关的*.h和*.c文件,例如InitSysCtrl()定义了时钟频率,告诉器件时钟分频,低速器件时钟分频等,还是要搞清楚,要不到时候不知道怎么设置,只是拿来用满足不了实际需要

网友D:
多了解一些硬件知识,能更有助于软件开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