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牛人指点~2407程序烧写进FLASH后不执行问题

楼主:
我在仿真的时候能正确执行,但是一下载到FLASH里就不执行了,我的程序很简单,就是控制IO口让发光二极管点亮熄灭~
这是我的CMD文件:
MEMORY
{
  PAGE 0:   VECS:    origin=0h,length=40h
            PVECS:   origin=40h,length=70h
            PROG:    origin=0b0h,length=7F50h
  PAGE 1:   MMRS:    origin=0h,length=5Fh
            B2:      origin=60h,length=20h
            B0:      origin=0200h,length=100h
            B1:      origin=0300h,length=100h
            SARAM:   origin=0800h,length=800h
            ext:     origin=8000h,length=8000h
}

SECTIONS
{
  .reset    :{} >VECS   PAGE 0
  .vectors  :{} >VECS   PAGE 0
  .pvecs:   :{} >PVECS  PAGE 0
  .text     :{} >PROG   PAGE 0
  .cinit    :{} >PROG   PAGE 0
  .heap     :{} >B1     PAGE 1
  .bss      :{} >SARAM  PAGE 1
  .data     :{} >B1     PAGE 1
  .con      :{} >B0     PAGE 1
  .const    :{} >SARAM  PAGE 1
  .stack    :{} >SARAM  PAGE 1
}
请高手帮我看看是那的问题,谢谢!!!

网友:
PVECS从44H开始,否则容易加密.

网友:
我现在能控制发光二极管了,但是程序运行的还是不对,我在程序中使用了sprintf函数了,把一个int型变量一字符的形式装载到一个char型的数组里,我在仿真的时候就遇到过一调用sprintf时就清除了我的一些位段的变量,我感觉一调用这个函数就跑飞了,我在仿真的时候都正常,一写到flash里就不行了。还有,在烧写完flash以后能在仿真环境里看到flash里的数据吗?怎么看?

网友:
通电后,一打开CCS环境,就出现FLASH里的反汇编代码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