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07产生对称PWM的相位差问题,望高手解答

楼主(2008-04-10):
2407产生对称PWM的相位差问题,望高手解答
想通过产生PWM波形去控制开关管,需要PWM产生90度的相位差,书本上的方法都是调节占空比的,没有查到这个方面的资料,望哪个高手给些提示,谢谢
开关
相位差
资料

网友A:
刘和平还是什么和平的有本2407的书,可以参考.

网友B:
上面没有相位差调节的介绍啊
都是占空比和频率的介绍啊
望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C:
你所指的相位差90度是不是就是要延时的意思?

网友D:
PWM1和PWM3之间的相位差相差90度
望高手解答一下

网友E:
你可以通过查询正弦表的办法给CMPR1,2赋值(查询时而这相差90度)来改变占空比,从而使PWM1,3相差90度。

网友F:
可以加入一个空循环指令用来延时.

网友G:
要用到它的PWM模块的哦
那加空指令不会有什么影响吗?

网友H:
可能我的方法比较笨,不过我用空语句循环实现的,不过不是特别精确。

网友I:
不知道2407怎么样设置的,2812的话可以调节的,你可以设置PWM1为高有效,PWM3为低有效实现,或者采用T1PWM,T2PWM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