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个概念?

楼主:
/*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300MHz */
    PLL_setFreq(1, 0xF, 0, 1, 3, 3, 0)
请问这是怎么看出来\"系统的运行速度为300MHz \"???
我在帮助文档中只看到是这样定义的\"PLL_setFreq (1, 2);  // set clkout = 1/2 clkin\"
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,非常感谢了!

网友:
找这个函数定义看一下,都设的是哪些控制寄存器,然后对照这些寄存器参数计算一下。
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板子,我一般这么做,多指教!

网友:
我用的是5502的板子
我在网上看到别人的帖子,
PLL_setFreq(1, //PLL mod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, // Multiply factor, Valid values are (multiply by 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 // Sysclk0 Divide =300M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 // Sysclk1 Divider= 150MHz  提供给Fast Peripheral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 // Sysclk2 Divider =75MHz (20ns)提供给Slow Peripheral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 // Sysclk3 Divider=75MHz  提供给EMIF Internal Cloc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);// CLKOUT3(DSP core clock) divider= 300MHz
但是还是不知道里面的\"0\"怎么理解,按定义div是在分母上的

网友:
好像是在分母上加1的
我没用过,但看那些规律应该是这样的,你看:300/0+1=300 300/1+1=150...
再听听别人怎么说吧,呵呵  我瞎猜的~~~

网友:
还想问一个问题:
/*EMIF为全EMIF接口 */
    CHIP_RSET(XBSR,0x0001);
不知怎样根据这个语句理解成\"EMIF为全EMIF接口\"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