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虚心请教大家一个问题

楼主(2007-05-17):
虚心请教大家一个问题
我在用TMS320F206这个芯片做电机控制,它要与PCI9054芯片相连接,但是F206没有HPI接口,这样互连怎样实现,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`~谢谢`
芯片
电机
接口

网友A:
谢谢楼上~~
但是如果我用9054 该怎么实现呢?

网友B:
哦`~对的`~
可以通过CPLD或者FPGA芯片实现这两者的连接``~
谢谢提醒啊~

网友C(2008-05-01):
9054应该可以很方便的和FPGA接口的,如果你的9054不能和206接的话,就可以通过cyclone的FPGA做桥接的,EP1C3或EP1C6都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