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 与 ARM 处理器
如何在CCS中画出一个语音信号的频谱

楼主(2008-05-06):
如何在CCS中画出一个语音信号的频谱
采样是每秒44.1K,几秒钟就有上十万个数据。这样的语音信号能用Gragh命令查看图像吗?那数组怎么设,只能存在外部存储器,我试了几次存在外部存储器的数组好像花不了图像,是这样吗?请教各位!谢谢!
信号
数据
存储器
如何
语音

网友A:
存在外部存储器的数组可以画出图
不过这么快的速度肯定不能实时更新

网友B:
更你设置的data缓冲区和你的仿真器型号有关,510是肯定不行的,很慢,560还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