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烧片子出现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?

楼主(2008-04-28):
烧片子出现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?
Can\'t Set Breakpoint: Cannot set/verify breakpoint at 0x2CA
Breakpoint Manager: An error was encountered attempting to set a breakpoint used
for end of program detection.
还有一句是:
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the COFF file is out of range(Flash Memory)
我的cmd文件是这样的:
-stack 30
MEMORY
{
PAGE 0: /* Program Memory */
VECS: org=00000h, len=00040h /* internal FLASH */
PROG: org=00044h, len=07000h /* internal FLASH */
PAGE 1: /* Data Memory */
B2: org=00060h, len=00020h /* internal DARAM */
B0: org=00200h, len=00100h /* internal DARAM */
B1: org=00300h, len=00100h /* internal DARAM */
SARAM: org=00800h, len=00800h /* internal SARAM */
}
SECTIONS
{
.vectors: > VECS PAGE 0
.text: > PROG PAGE 0
.fftdata: > B0 PAGE 1
.adsample: > B1 PAGE 1
.stack: > B2 PAGE 1
.bss: > SARAM PAGE 1
specified
address
memory
verify

网友A:
PROG的长度设置有问题,你的内部flash根本就没有0x7000,建议改为0x4000看一下了

网友B:
问题终于找到了.原来是外接电源供电不够的问题...后来换了一个12V的变压器都搞定了.

网友C:
供电电流不足的情况,我也遇到过。当时现象就是仿真一点问题没有,一旦烧写FLASH就死在那里
哈哈,看来设计板子时还真要把所需电流大概算一下,选用合适电源,宁大勿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