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,连接问题,请教大家

楼主:
我们实验室的dsp试验箱买了好几年了,师哥走了,导师也不搞这个,所以也不会弄。

试验箱师北京昂威的,dsp是6416。ccs6000用的是2.2的。系统是windows xp
首先试用usb口连接。1)插试验箱电源线2)主机接AW usb2.0 jtag emulator,然后再连试验箱3)接上后提示安装硬件,找到相应文件安装完毕。我的电脑-右键-管理-设备管理器,里面出现相应的blackhawk usb2.0 jtag emulator,说明硬件安装成功。4)双击setup,安装tds510usb-2E jtag emulator tools.5)安装完毕。进入setup ccs,选c64xx xds510 厄mulator。保存推出,进入ccs。提示error 0x80000240/-180.

试用并口,仿真器是银河电子技术公司的,EPP_XDS510.。
1)重启计算机,设置BIOS的并口选项为EPP。2)连接主机-仿真器-试验箱,给试验箱河仿真器接电源。3)安装驱动,WindowsNTDriver.exe。4)安装相应文件,SetupCCS6000_V220.exe;5)安装完毕,打开SDConfig。测试是否连接成功。emulator port 选 378,然后选EPP  ,name of hardware 选 xds510PP,保存,emulator test 一下,提示错误,没有连接。

大家帮忙看看啊,这两种方式都没连接上,应该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这个问题应该找仿真器生产厂家

网友:
实在是连接不上,于是找了一个闻亭的tds510-usb2.0仿真器,提示安装驱动,安装配置文件,进入setup ccs6000 设置,保存推出,进入ccs6000。成功进入,完成了加载。重启计算机并且试了n次,都是成功的。
于是下午出去了一趟,电脑没关,试验箱和仿真器也没动,可是就是不行了,进不去了,郁闷!

网友:
试着按一下目标板上的复位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