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12的为啥倍频不起作用

楼主:
2812采用30MHz晶振,5倍频,时钟应是150M,但实际上倍频没有作用,时钟还是30M,请问可能的原因在哪儿。还有就是DSP2812的140脚XF_PLL的引脚应该怎么接

网友:
望EEWORLD的老师指点一下

网友:
倍频要在程序里倍啊。。
//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PLLCR register.
void Init_Pll(UINT val)
{
   volatile Uint16 iVol;
   PllVal = (val/2);

   if (*SYSCTRL_REG_PLLCR != val)
   {

      EALLOW;
      *SYSCTRL_REG_PLLCR = val;
      EDIS;

   // Optional: Wait for PLL to lock.
   // During this time the CPU will switch to OSCCLK/2 until the PLL is
   // stable.  Once the PLL is stable the CPU will switch to the new PLL value.
   //
   // This switch time is 131072 CLKIN cycles as of Rev C silicon.
   //
   // Code is not required to sit and wait for the PLL to lock.
   // However, if the code does anything that is timing critical,
   // and requires the correct clock be locked, then it is best to
   // wait until this switching has completed.

   // If this function is run from waitstated memory, then the loop count can
   // be reduced as long as the minimum switch time is still met.

   // iVol is volatile so the compiler will not optimize this loop out
   //
   // The watchdog should be disabled before this loop, or fed within
   // the loop.

      DisableDog();

   // Wait lock cycles.
   // Note,  This loop is tuned to 0-waitstate RAM memory.  If this
   // function is run from wait-stated memory such as Flash or XINTF,
   // then the number of times through the loop can be reduced
   // accordingly.
      for(iVol= 0; iVol< ( (131072/2)/12 ); iVol++)
      {

      }
   }
}

网友:
那XF_PLL的引脚应该怎么接呢?下拉到地吗?我用的是外部时钟源,X1和X2引脚间接了30MHz的晶体。

网友:
我就是在程序中进行5倍频,同样是进行程序延时,但不起作用,后来加上外部看门狗后,时钟恢复正常,150M。怀疑是没有看门狗时,DSP对PLL管脚采样不正常引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