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TMS320C6416与同步双口RAM CY7C0852V的急救!

楼主:
关于TMS320C6416与同步双口RAM CY7C0852V的急救!

我用6416外接一片CY7C0852V(同步双口RAM),用的是CE2空间,用CCS对CE2空间进行配置后,在CCS中向CE2空间0XA000000地址写入数据时,所有空间的数据都变成同一个数据,例如*(int *)0xA0000000 = 0x11111111 ; 则CE2空间上的数据全部变成0x11111111,不知什么原因,请哪位帮忙解决一下,谢谢!

网友:
双口得数据线地址线都接好了吗?

网友:
寄存器配置问题

网友:
我用示波器量地址线和数据线了,都有东西,而且在变化,寄存器也按照文档进行配置了,不知还有什么没配对,谢谢指教啊!

网友:

我也用的是tms320c6416,外接双口ram(IDT70V24L/S),我的qq是26694783,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!

网友:
感谢大家的回复,但是现在问题依旧,我仍然没有找到具体原因,迷茫啊,多请赐教!

网友:
可能与CCS的安装顺序有关。

先装CCS、再装EEWORLD的升级包、最后装仿真器的驱动程序。

整个安装过程中需停止杀毒软件。我刚刚遇到过此类问题,不过仿真器是并口的。

网友:
以我以往的经验:
这给操作系统有关。有时候新装的系统,马上装CCS都跑不起来。
还有这个USB的插拔顺序还有讲究的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