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优化与中断

楼主(2008-05-12):
优化与中断
你的中断响应程序是不是很长啊,在优化级别高的时候能够在下次中断来之前完成计算,但是优化级别低的时候就完成不了计算了。
程序

网友A:
因为不知道你的具体程序和硬件情况,所以也很难说清楚为什么。不过中断服务中是不会再响应中断的,因为INTM会自动设置为1,因此没有必要修改IMR。在执行中断返回命令RETE时,DSP会检查IFR,直接跳转到待处理的中断执行。
另外应该尽量避免中断服务程序过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