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有关指针定义的问题

楼主(2008-05-15):
有关指针定义的问题
我用的是2812,ccs2.2
我定义了指针
volatile Uint16 *px1,*px2,*px3
之后又赋值*px1=10,*px2=0,*px3=100,
不过怎么执行都不好用.三个指针都赋值不了
请各位指教一下,谢谢

网友A:
说到指针,我说说我碰到的一个问题,我用c写的一个读wav格式的一段录音,我想分帧读就是240个点读一次到一个buff中去,我先把文件长度算出来,然后用文件长度整除240,最后再用循环每次读240个点,我的程序如下:
int count;
Ifp = fopen(\"v.wav\", \"rb\"
;
// Compute the file length
fseek( Ifp, 0L, SEEK_END ) ;
Flen = ftell( Ifp ) ;
rewind( Ifp ) ;
Flen /= sizeof(Word16)*Frame ;
do{
Read_lbc( DataBuff, 240, Ifp ) ;
...
count++;
}while(count<Flen);
可是我单步调试的时候根本得不到Flen的值,想请教那位大师,不胜感激!

网友B:
volatile Uint16 *px1,*px2,*px3
之后又赋值*px1=10,*px2=0,*px3=100,
我觉得你这个指针有问题,指针是指向一个地址的,是见接引用,你没有给指针赋初指,
*px1=10是不对的,很危险.
我也是初学者.

网友C:
你把*号去掉试下

网友D:
我去掉*号也不行,编译通不过.
高手们,到底指针怎么才能赋值啊.
给点提示吧.

网友:
出现了这个错误
a value of type \"int\"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\"volatile Uint16 *\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