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
CCS对负数的比较是怎么样处理的???
223xh
223xh

网友A(2008-05-16):
CCS对负数的比较是怎么样处理的???
CCS对负数的比较是怎么样处理的???
我在CCS3.1运行这段程序是发现b的结果不是0,也就是说a=-109在这里满足了((a<-1000)||(a>-40))这个条件,不知是不是编译器对负数比较的处理的问题,请大峡们解惑呀!!!注:程序其他地方没有对b进行操作.
int a;
int b;
b=0;
a=-109;
if ((a<-1000)||(a>-40))
{
b++;
}
怎么样
编译器
程序

网友B:
执行的是这样一段目标代码,好象没问题.这两天我的仿真器坏了,不然跟踪一下,就一目了然了.
LACK 0
LARK AR2,2
MAR *0+
SACL *-
.line 8
SPLK #-109,*
.line 10
SSXM
LAC *
SUBK -1000
BLZ LL3
LAC *
SUBK -40
BLEZ L1
LL3:
.line 12
MAR *+
LAC *
ADDK 1
SACL *
L1:
EPI0_1:
.line 14
MAR * ,AR1
SBRK 4
LAR AR0,*-
PSHD *
RET

网友C:
单步执行看看, 两条跳转指令执行是否合乎要求.
不过我用的是薄 2407A,可能指令不太相同. 按理说 ,C 编译应该是可以信赖的,不致出错吧.

网友D:
主程序 main 中怎么没有调用 initial() 呢? 我加上这一句 (关键是禁止看门狗),就一切OK 了.
周五下午,单步跟踪了个把小时, if 语句执行完全正常,但是一连续运行,就有你看到的现象: 周期值 period 只在一个小范围内循环变化,晚上回去\"过电影\",才忽然想到应该是看门狗捣乱,(我以前遇到过),今天一看,果然如此.

网友E:
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,我回去试试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