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2812的AD采样可以采样正弦波吗?

楼主(2008-04-26):
F2812的AD采样可以采样正弦波吗?
F2812的AD采样可以采样有正负的波形吗?我现在采用一个正弦波,但是采样后只有正半周,负半周为零,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??请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!
问题

网友A:
同问,我初次接触DSP,用的是2812的开发板,我想用A/D采样一个正弦波的四分之一,并计算出采样后的平均值,哪位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下?

网友B:
你用信号调理模块进行电平移动了吗?

网友C:
f2812的A/D采集电平要求在0-3V之间,采集正弦波之前,必须在信号调理电路中将其抬高,以满足手册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