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学实验箱 无法load program

楼主:
用双DTK教学实验箱 load program 时显示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28100,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.
咋办呀??
快逼疯了。
重装过ccs了 还是一样

网友:
装载本工程的GEL文件试试~~~~还要用CCS的默认GEL

网友:
你的配制可能错了!可能那个跳线没有弄好!弄好后复位芯片,再试试!!

网友:
1:检查gel加上没有 ,
2:cmd文件

网友:
自己画的板子,同样的问题
我在用CCS2.20.18调试test.c程序时,编译通过,但load时出现下面的错误,请问如何解决,多谢!!!  (gel用的是EVMDM642.gel)

  Error: File Loader
           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16A4.
           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.

虽然load有上面说的错误,但我点确定后,后面会接着出现这中错误,在其他地址上.但我一路点确定,还是可以load完,而且load完以后,我再查看这些出错的地方,如:0x16A4,都是有值的,说明是load进去了,对吗? 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呢? 恳请指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