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定时器的问题

楼主:
      我用定时器启动ad转换,我想问一下在ad中断服务子程序启动后,定时器是继续计数呢,还是等中断服务子程序结束了再开始计数?
  初学者,谢谢各位老师!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继续计数.但是书上没有找到出处.哪位仁兄知道手册上什么地方讲过这个事情吗?

网友:
计数完毕产生中断,计数器将重新装载预设的值,即计数器重载周期值.等AD中断结束,返回主程序再重新计数

网友:
您的意思是: 在AD 中断服务例程执行期间,计数自动停止,要等到退出中断才开始?手册上讲过吗?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.

网友:
定时器一直计数,永不停止

网友:
我觉得也是这样;
设置 T4  连续增计数 (0 - 50000),,周期中断标志启动 ADC 后,我在 ADC 中断开头和结尾读出 T4CNT 的值:
t0 = *T4CNT;
...
...
t1= *T4CNT;
查看ADC转换,中断响应延迟,中断服务的时间.
看到读出的 t0,t1 ,既不是不是0, 也不是周期值,而是两个 ( 10 - 100) 的很小的数.说明在中断服务期间定时器继续记数.

网友:
引用:

计数完毕产生中断,计数器将重新装载预设的值,即计数器重载周期值.等AD中断结束,返回主程序再重新计数
我看的一本54xx的书上说的啊,楼主也没说明用的什么板子

网友:
我是在 2407A 上测试的.

网友:
我用的是28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