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新手

楼主(2007-10-10):
新手
何谓eXpress DSP啊,请教大师们

网友A:
TI定义的DSP的开发的技术,请上TI的网页,上面有说明。

网友B(2008-05-19):
ccs的读写问题请教各位
我要在ccs里读进去.wav格式的文件,可是每次读到fread()就提示,我又用探针来试,可是探针一般只能读.dat,所以两种方法都不成功,希望哪位知道的大师给以指导,不胜感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