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中调试程序出现问题

楼主:
程序编译可以通过,但是rebuid all时会出现错误,如
Reset_VEC        B    _cy_begin
\"pwm_generate_vec.asm\", line 7:  AN IDENTIFIER IN THE EXPRESSION IS INVALID

INT1                  B    PHANTOM
\"pwm_generate_vec.asm\", line 8:  AN IDENTIFIER IN THE EXPRESSION IS INVALID

INT2                 B    GISR2
\"pwm_generate_vec.asm\", line 9:  AN IDENTIFIER IN THE EXPRESSION IS INVALID

INT3                  B    PHANTOM
\"pwm_generate_vec.asm\", line 10:  AN IDENTIFIER IN THE EXPRESSION IS INVALID

INT4                  B    PHANTOM
\"pwm_generate_vec.asm\", line 11:  AN IDENTIFIER IN THE EXPRESSION IS INVALID

INT5                  B    PHANTOM
\"pwm_generate_vec.asm\", line 12:  AN IDENTIFIER IN THE EXPRESSION IS INVALID

INT6                  B    PHANTOM
\"pwm_generate_vec.asm\", line 13:  AN IDENTIFIER IN THE EXPRESSION IS INVALID

不知怎么回事?是不是中断有问题?

网友:
你中断向量书写的格式不对,.sect前必须空两格,INT 必须顶头写 ,给你一个例子
.title \".vectors.asm\"
    .globl  _c_int0,_nothing,_adint

    .sec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".vectors\"
RESET  B _c_int0
INT1   B  _adint
INT2   B _nothing
INT3   B _nothing
INT4   B _nothing
INT5   B _nothing
INT6   B _nothing
        NOP
        NOP
INT8   B _nothing
INT9   B _nothing
INT10  B _nothing
INT11  B _nothing
INT12  B _nothing
INT13  B _nothing
INT14  B _nothing
INT15  B _nothing
INT16  B _nothing
TRAP   B _nothing
NMI    B _nothing
        N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kip the reserved interrupt.
        NOP
INT20  B _nothing
INT21  B _nothing
INT22  B _nothing
INT23  B _nothing
INT24  B _nothing
INT25  B _nothing
INT26  B _nothing
INT27  B _nothing
INT28  B _nothing
INT29  B _nothing
INT30  B _nothing
INT31  B _noth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task switching service vector.

        .end

网友:
还是不行啊,.sect是空格写的,而且INT也是大写的呀,你给的例子我运行了,是可以,但是我的就是不行啊,郁闷,就是找不到哪里出问题

网友:
PHANTOM GISR2
这些符号你是怎么定义的?

网友:
GISR2及PHANTOM定义如下
GISR2:
          LDP    #0E0h
          LACC   PIVR,1
          ADD    #PVECTORS
          BACC
PHANTOM:
          LDP    #DP_PF1
          SPLK   #05555h,WDKEY
          SPLK   #0AAAAh,WDKEY
          RET
是这里的问题吗?

网友:
你的文件都添加到工程里了吧?

网友:
1.你可以把中断向量表也当作头文件这样做.
2.你原来把中断向亮表放在什么文件里?

网友:
.title  \"Digital_PID.asm\"
.include \"lf2407_regs.h\"
.include \"Digital_PID_vec.asm\"
这是在PID源程序里面的,不知这样引用可以吗?

网友:
还有就是如果把Digital_PID_vec.asm改成Digital_PID_vec.h的话,编译连接的时候就没有错,如果不该的就有很多错误,不知道这又是怎么会事?

网友:
没见过这样引用的,可能有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