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RUN时出错,求好心人!

楼主:
我的程序编译连接都能通过,但是RUN时出现No valid program is currently loaded into memory.Do you still want to run?  这是怎么回事?我用的是汇编,请高手指点迷津啊!

网友:
这个问题解决,是因为没有load program,但是现在执行load program时还是回报错,意思是不可写的,这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可能你的CMD文件有问题

网友:
我调的是书上的例程,如下:
   .include        \"f2407.h\"
    .include        \"vector.h\"

KICK_DOG        .macro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00E0h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5555h,WDKEY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AAAAh,WDKEY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0h
                .endm

                .bss        TEMP,1
                .bss        TEMPA3,1
                .bss        TEMPC7,1
                .bss        TEMPC0,1

                .text
_c_int0: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0h
                SETC        INTM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00h,IMR
                LACC        IFR
                SACL        IFR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WDKEY>>7h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204h,SCSR1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6Fh,WDCR
                KICK_DOG
                MAR        *,AR0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0E1h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000h,MCRA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FF00h,MCRB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000h,MCRC
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1111111100000000b,PADATDIR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1111111100000000b,PCDATDIR
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GPTCONA>>7h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00000000000000b,GPTCONA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00000000000000b,T1CNT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00111101000010b,T1CON
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1111111111111111b,T1PR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00000011111111b,T1CMPR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00011110000000b,EVAIMRA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00011110000000b,EVAIFRA
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TEMP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1h,TEMP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1h,TEMPA3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1h,TEMPC7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1h,TEMPC0
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0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000000000000010b,IMR
                CLRC        INTM

WAIT: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WAIT

GISR2: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PIVR>>7h
                LACL        PIVR
                XOR        #002Ah
                BCND        SISR2A,EQ                ;T1 OVERFLOW
                LACL        PIVR
                XOR        #0029h
                BCND        SISR29,EQ                ;T1 UNDERFLOW
                LACL        PIVR
                XOR        #0028h
                BCND        SISR28,EQ                ;T1 COMPARE
                LACL        PIVR
                XOR        #0027h
                BCND        SISR27,EQ                ;T1 PERIOD
                RET

SISR2A: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TEMP
                LACL        #1h
                XOR        TEMP
                BCND        LOOP1,EQ
                CLRC        XF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1h,TEMP
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LOOP2
LOOP1:
                SETC        XF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h,TEMP
LOOP2:
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DELAY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GPTCONA>>7
                LACC        #0400h
                SACL        EVAIFRA
                CLRC        INTM
                RET

SISR29: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TEMPA3
                LACL        #1h
                XOR        TEMPA3
                BCND        LOOP3,EQ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0E1h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FF08h,PADATDIR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TEMPA3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1h,TEMPA3
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LOOP4
LOOP3: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0E1h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FF00h,PADATDIR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TEMPA3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h,TEMPA3
LOOP4:
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DELAY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GPTCONA>>7
                LACC        #0200h
                SACL        EVAIFRA
                CLRC        INTM
                RET

SISR28: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TEMPC7
                LACL        #1h
                XOR        TEMPC7
                BCND        LOOP5,EQ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0E1h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FF80h,PCDATDIR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TEMPC7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1h,TEMPC7
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LOOP6
LOOP5: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0E1h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FF00h,PCDATDIR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TEMPC7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h,TEMPC7
LOOP6:
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DELAY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GPTCONA>>7
                LACC        #0100h
                SACL        EVAIFRA
                CLRC        INTM
                RET

SISR27: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TEMPC0
                LACL        #1h
                XOR        TEMPC0
                BCND        LOOP7,EQ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0E1h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FF01h,PCDATDIR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TEMPC0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1h,TEMPC0
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LOOP8
LOOP7: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0E1h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FF00h,PCDATDIR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TEMPC0
                SPLK        #0h,TEMPC0
LOOP8:
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DELAY
                LDP        #GPTCONA>>7
                LACC        #0080h
                SACL        EVAIFRA
                CLRC        INTM
                RET

DELAY:
                LAR        AR0,#1h
D_LOOP:
                RPT        #01h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BANZ        D_LOOP
                RET

GISR1:
                RET

GISR3:
                RET

GISR4:
                RET

GISR5:
                RET

GISR6:
                RET

PHANTOM:
                RET

                .end
CMD文件如下:
MEMORY
{
  PAGE 0:
        VECS            origin = 0000h,         length = 0040h
        FLASH:          origin = 100h,         length = 7F00h
        SARAM_P:        origin = 8100h,         length = 1000h

  PAGE 1:
        B2:             origin = 0060h,         length = 020h
        B0:             origin = 200h,         length = 100h
        B1:             origin = 300h,         length = 100h
        SARAM_D:        origin = 0C00h,         length = 400h
}

SECTIONS
{
        vectors:        > VECS          PAGE 0
        .text:          > FLASH         PAGE 0
        .data:          > FLASH         PAGE 0
        .bss:           > B2            PAGE 1
        stack:          > B1            PAGE 1
        buffer:         > SARAM_D       PAGE 1
}
有何问题?敬请高手指点。我用的是2407A

网友:
请教好心人呐!快点指点一下吧,好心急啊

网友:
你的vector.h是怎么样的?

网友:
vector.h如下:
.sect        \"vectors\"

RSVECT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_c_int0
INT1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GISR1
INT2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GISR2
INT3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GISR3
INT4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GISR4
INT5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GISR5
INT6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GISR6
RESERVED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8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9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10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11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12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13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14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15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16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TRAP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NMI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NMI
EMU_TRAP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20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21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22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23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24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25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26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27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28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29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30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SW_INT31        B        PHANTOM

有错吗?请多多指教

网友:
看不出错来,我没招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