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软件实现复位,怎么实现?

楼主(2008-05-23):
软件实现复位,怎么实现?
正在做一个关于在线升级的程序,想要实现一个软件复位的方法?哪位高手提点建议?怎么样去实现?我用的是DEC643的板子。
软件
怎么样
在线升级
程序

网友A:
没办法,自己解答
考虑用C语言实现DSP中断的方法,但该方法使用外围支持库文件(dev6x.lib)中的函数及宏定义,可以很简单地完成中断服务程序的设置,可惜的是,我找不到这个库和其头文件。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中断的例子程序和这个库文件。

网友B:
一种解决办法
DEC643上有看门狗刷新寄存器,首先,设置控制寄存器DECCTL的WD_EN位为1,使能看门狗定时器。
ctrl_reg=DEC643_rget(DEC643_CTL_REG);
ctrl_reg|=0x10;
DEC643_rset(DEC643_CTL_REG, ctrl_reg);
DEC643_rset(DEC643_WDOG_REG,0);
然后要在0.9~2.5s的时间内,刷新对看门狗电路进行刷新,这个时间能不能设置长一点啊?

网友C:
能够设置复位的时间吗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