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
楼主:
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�
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
鏉堝湱绱瑼I
ARM閹垛偓閺堬拷
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�
閸楁洜澧栭張锟�
閸ユ垝楠嘙CU
51閸楁洜澧栭張锟�
濡剝瀚欓悽闈涚摍
閻㈠灚绨幎鈧張锟�
LED娑撴挸灏�
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娴肩姵鍔呴崳锟�
PCB鐠佹崘顓�
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
濞村鐦�/濞村鍣�
閸掑棛鐝涢崳銊ゆ
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
濮瑰€熸簠閻㈤潧鐡�
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
閻㈤潧鐡欑粩鐐剁
DIY/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
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
娴犮儲濯舵导姘几
濞f濞o拷
閼卞﹨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�
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
娣団剝浼呴崣鎴濈
关于2812flash烧写的问题!!!
jiashengit
jiashengit

网友A(2008-01-05):
关于2812flash烧写的问题!!!
最近正在做2812的项目,但是对于2812flash烧写还不是很清楚,
1、到底在进行烧写的时候是不是要对cmd文件进行配置呀! 要配置的话该如何配置呀!
2、是不是所有的程序最终都要烧到flsah中去,对于程序的大小有没有限制呀?
项目
程序
如何

网友B:
烧写程序应该配置。cmd文件,2812仿真好像在ram中,应该烧到flash中,把程序和数据空间应该指向flash空间。好像你的程序和数据应该超不过128k吧,不用考虑空间了

网友C:
我们在进行dsp仿真的时候,从cmd文件看到.text文件被定位在PRAMH0中,而PRAMH0只有8k的存储空间,如果说我的程序已经大于8k了,是20多k,这个时候是不是必须外扩sram。当我把程序全部烧写到flash中的时候,dsp上电自举的时候是不是把flash中的程序全部copy到sram中再执行,也就是说只要程序大于8K,就必须外扩SRAM,请高手指点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