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请问:CPU时钟和系统时钟的关系

楼主(2008-05-26):
请问:CPU时钟和系统时钟的关系
请问:CPU时钟和系统时钟的关系
两者之间是几倍的关系?
谢谢先
时钟
系统

网友A:
这个不确定吧,系统时钟取决于Timer,一般来说系统时钟是与low-resolution时序是相同的。

网友B:
一般来说是一回事。但要注意CPU的外设时钟和系统时钟一般是不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