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2407仿真时频繁进入NMI中断?

楼主(2008-05-23):
为什么2407仿真时频繁进入NMI中断?
仿真时不停地进入NMI中断,我设了跳到nothing函数,不作任何事情跳出中断。但出来后又掉入了NMI中断,但系统好像又在正常工作,请问这是这么回事?
工作
nothing

网友A:
一种可能是:访问了无效(实际不存在)的地址.

网友B:
那么怎样才能查出是什么地方访问了无效的地址呢?
我用的是C语言编程,如何才能确知问题出在哪儿呢?

网友C:
在NMI 中断服务开头设断点,停下来查看 SCSR1 的0 位: ILLADR, 若为 1,则可确认是无效地址错,再看硬件堆栈顶,上面就是出错时的程序地址.

网友D:
请问您具体该如何实施?
我试着跟踪了一下,
发现程序跳至abort...处
我的cmd配置是:
B1 : origin = 0300h , length = 100h /* DARAM B1 块 */
还有:
.stack : { } > B1 PAGE 1 /* 堆栈40个单元 */
是该看0x300还是0x3ff处?

网友E:
要看你的中断服务程序是如何处理,保存现场时是如何存放被中断的主程序地址, 堆栈是由 300 向 3 FF 增长,返址应该在 300 附近.

网友F:
我是用C语言写的整个程序,在VECTORS.ASM中指定当NMI中断来时,直接跳至nothing函数。问题是NMI中断是怎么产生的呢?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,但似乎又不影响系统实现的功能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

网友G:
你已经判明确实是NMI 中断? 是否还有可能是其他的中断呢?因为 _nothing 是共用的,一出现不明中断,一般都转 _nothing. 如果确实是NMI, 多半是无效地址.不过,用 C 语言编程,一般不会出这种错. 只有用汇编,写存取指令不小心,才有无效地址.
至于对运行是否有影响,就难说了,也许影响现在还没有发现.
[ 本贴由 mlwang_km 于 2007-5-30 09:22 AM 最后编辑 ]

网友H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关注!

网友I:
air23 ,你的问题,是不断地复位 ? 还是 NMI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