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 与 ARM 处理器
ccs连不上dsp,怎么办?

楼主(2008-05-22):
ccs连不上dsp,怎么办?
每次连接都出现这种错误:
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.
processor communication timeout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偶尔能连上,但几率很低.
请问这是怎么回事?应如何解决?
Trouble
target
如何

网友A:
检查你的硬件
基本上应该是硬件的问题

网友B:
复位方面有问题,一上电就显示在运行状态。

网友C:
我也经常遇到此类问题,要么提示超时,要么提示JTAG协议复位,要么CCS干脆就进不去。如果是复位的问题,请问复位要经过怎样处理才可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