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28xx的filter模块

楼主:
我现在在研究2812的算法。
怎么也看不懂那个filter_module,很奇怪。比如: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efine the structure of the FIRFILT_GEN Filter Modul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typedef struct {
    long *coeff_ptr;        /* Pointer to Filter coefficient */
    long * dbuffer_ptr;/* Delay buffer ptr              */
    int        cbindex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ircular Buffer Index         */
    int order;              /* Order of the Filter           */
    int input;              /* Latest Input sample           */
    int output;             /* Filter Output                 */
    void (*init)(void *);   /* Ptr to Init funtion           */
    void (*calc)(void *);   /* Ptr to calc fn                */
    }FIR16;
里面的FIR16模块怎么输入输出都是一单个int型数,好奇怪。都应该是等长数组才对啊。起码也该有个数据指针阿?
哪位高人做过请指点迷津

网友:
不知道你初始化的内容是什么?

网友:
看不到的, 固化在.LIB里了

网友:
一个输入对应一个输出,用过的输入存在Delay buffer 里,用过的输出不保存,对的

网友:
哦 要保存的话是要自己修改一下就好了,对么?谢谢楼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