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如何用软件的方式吧MP/MC设置成MC方式

楼主:
我用的是2812,想烧入flash,不过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用软件的方式,设置成MC方式.
请指点一下,多谢

网友:
我用地是2407,里面有个寄存器SCSR2.
第二位是MP/MC,为0可设成MC方式.
2812里也应该有这样的寄存器.

网友:
寄存器在哪里改?
我是新手,请您指点一下.
我不知道到哪去改寄存器

网友:
在程序里的相应寄存器里改,你可以看一看2812的数据手册.

网友:
是在头文件里面改吗.
怎么改寄存器的值啊?

网友:
不是在头文件里改,是在程序里改.
比如2407,是这样做的.
*SCSR2=*SCSR2&0X0FFFB.
即把*SCSR2寄存器的第二位置成低电平.

网友:
不用硬件设为低电平吗?
我的qq是39117786.
加我吧.
如果设置完了.那硬件以后就是在flash上电启动了吗?

网友:
请问在ccs中怎么看寄存器的值,兄弟,可以请教一下吗?

网友:
1.是的.软件硬件都可以设.
2.寄存器可以在数据空间看,也可以在观察窗口(watch window)里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