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C语言中调用汇编的问题?

楼主:
void ToggleHOLDx(int channel)
GpioDataRegs.GPFCLEAR.all=channel; //测试清零
asm( \" RPT #25 || NOP\";
for(int n=0;n<10;n++){};
GpioDataRegs.GPFSET.all=channel;   //测试置位
代码如上,利用nop延时一下,编译时总是出现错误
\"ADS8364_Gpio.c\", line 20: error: unrecognized token
\"ADS8364_Gpio.c\", line 20: error: unrecognized token
识别不出ASM来,发现TI给的例程里面都可以调用,是不是设置的问题?
请教高手。

网友:
可以分开写.
asm( \" RPT #25 \";
asm( \" nop\";

网友:
只是执行一个 asm( \" NOP \";
就会出现以上错误,加空格了.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方法十分简单,就是在输入代码时候先输入最小系统,然后写一句编译一次,就没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