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12的片上AD采样一次怎么需要400多个时钟周期?

楼主:
     我用的是F2812的片上AD进行AD转换,但是发现,前一次的AD中断处理完成后在回到主程序中的死循环中等待下一次AD转换,这一等待就是400多个时钟周期,(我在AD中断子程序中设置的是软件立即启动AD的)
    我要同时采样两路信号,因此设置同步采样,并只对两个通道进行采样,MAXCONV设的是2,采样窗口设的是0,即一个时钟周期。
    F2812的最高采样率是12.5MPSP,也就是80ns就可以采样一次,但是我采样一次都用了400多个周期,都有2us多了,这是怎么回事?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吗?

网友:
??没有人回答?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到底怎样才能体现最高采样率?谢谢了!

网友:
有两个窗口时间可以设置

同步采样时,MAXCONV设置为2,是对3对(6路)采样

采样时间为80ns,是除了第1对采样以外的,第1对采样时需要的时间要多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