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请教:mcbsp传输

楼主(2007-07-10):
请教:mcbsp传输
mcbsp的数据传输有三种方式,其中一种是查询方式,假如我们只传一个32bit的数,数据从一片DSP的DXR发送出去.通过另一片的DRR接收,但实际上我只看到DXR上有数,在接收方的DRR上看不到要传输数,请问高人给指点一下,如何解决这个问题
数据
问题
查询方式
如何

网友A:
两个DSP的McASP是怎么设置的?
时钟信号,帧信号有谁产生?

网友B:
mcbsp
时钟和帧信号是调用BIOS的函数实现,R/XINTM设置的是R\\XRDY,R\\X ELEMENT LENGTH=32BIT,别的用的bios的确省设置,接收不到数据,我也试过用中断,在HWI中的INT11中设置 _c_Mcbsp0_rv,程序运行时不能进入中断,我用的是6701
void Mcbsp0_rv(void)
{
MCBSP_enableSrgr(hMcbsp0);
MCBSP_enableRcv(hMcbsp0);
MCBSP_enableFsync(hMcbsp0);
}

网友C(2008-06-03):
bios中设置中断,在程序中也要enable,你这样做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