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509A怎样通过USB与电脑相连啊??

楼主:
     本人最近完成了一个基于DSP5509A的系统硬件设计,其中5509A通过自身的USB外设与主机相连,具体Protel电路图如下。USB驱动程序使用的是第三方驱动程序,即Thesycon提供的USBIO驱动程序。但是把系统连接到主机后,一直用不了这个驱动,使用另一块5509A的实验板却能够正确的装上这个驱动。两块板子USB模块与电脑连接的方式基本相同,只是本人的板子用USB线供电,那块实验板用独立电源供电,差别之处似乎只有这一点。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奥妙,苦思未得其解,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。

网友:
图呢

你的图呢?

网友:
我现在比较确定硬件方面没有出错,主要是因为那个驱动里定义的是5509A的PID,
有哪位高手知道DSP 5507的PID吗??或者提供一个查找5507PID的途径或网址??

网友:
请教5509A

我想用5509A自带的USB模块与计算机进行通讯,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对USB模块进行初始化,我看到有人在期刊上只是简单介绍了用CSL函数,您能帮我具体解释吗?

网友:

请教一下:我的学习板5509A直接连的USB,可是USB驱动安装不上,我用的是window7系统,资料配的是XP的USB驱动,你们有window7版本的驱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