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焊的板子,2812的flash无法unlock,会是什么问题呢?

楼主(2007-08-31):
新焊的板子,2812的flash无法unlock,会是什么问题呢?
flash锁死了,片子废了,是烧写时,断电或停止cpu,重启动cpu等原因造成2812的安全代码为全零,flash就被锁死了,再也不能烧写了。
FLASH
cpu
锁死

网友A:
新焊的5块板子,之前任何操作都没做过,上电打开CCS就发现不能Unlock,读取密码地址发现全零,也就是片子锁死了!如果排除片子本身是旧货的问题的话,那只能是硬件设计上的问题,而且最有可能是电源部分的问题。
但是,到底什么样的问题能导致只要一上电不作任何操作也能把Flash锁死呢?我总觉得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啊

网友B(2008-04-28):
erase刚开始,进度条还为0就死了,然后重启,发现被lock了,flash真的就烧了吗

网友C:
楼上的
应该没有吧,通常这种情况重新启动ccs再erase一次就可以了
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erase会非常非常的慢!
如果遇到总是erase一部分就出错的情况就每次单独erase一个区试试
只要不是在erase的过程中你把电拔了应该没问题

网友D(2008-05-28):
我也出现了这种问题,发现电源的复位信号i不对!
决定明天隔开走线,再换块dsp试试。
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?